富士PLC程序怎么上传50分求助

楼主(2018-12-13):
8bdc36871b330fadbb53f615f409946d00a003c0.jpg第一次见这货。现在不能正常工作了。想上传程序,监控查下哪里有问题。用过的高手讲下怎么上传程序。用什么软件!咋上传。具体怎么操作呢 。

网友A:
1 根据现场查看PLC具体型号

2 根据型号去富士官网下载相应的编程软件

3 网络(或编程线)连接PLC。

4 打开软件,找到连接PLC,并上载(切记是上载或者是上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根据现场查看PLC具体型号2 根据型号去富士官网下...

1、没有去现场看型号的必要,NB那么大的系列型号印在图片上。

2、富士电机官网不提供编程软件下载,用户需要自行找。不过在这个论坛可以找到2.1.35版本的,也就是该系列软件的最后一个版本。针对该系列可以使用Flex PC Programmer软件,本论坛就有,容量大小才5M。

3、编程线可以淘宝,NB,SPB,SPE使用相同的编程电缆,不要见了RJ45口就以为是以太网的,NB是RS422的通讯方式。

4、富士电机比较高端,并没有其他厂家那种上下载,而是连线即上传,因此只要连接好线缆在软件中FILE -ONLINE即可。

5、隔壁论坛只悬赏20积分,这里明显下血本了,不知道会不会兑现。

HAVE FUN!

网友C:
首先编程软件肯定少不了,还有就是数据线呀保证能和PLC通讯成功,再有就是对方下载程序时候没有设置密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根据现场查看...

感射大侠 隔壁的有限制 最多20分。肯定得兑现。我淘宝买条线来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根据现场查看...

弹出这个提示 该怎样操作选择 50分先结上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yuanle  引用 竹叶三—王者之师...

网友B:
有标签文件的选标签文件,没有的的取消即可,标签文件不影响程序的读取。

HAVE FUN!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根据现场查看...

厉害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