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发电机组常见故障维修与保养

楼主(2018-12-13):
 一、发电机组不能启动

  在日常工人中,发电机组最为常见的是不能启动,由此造成专用设备不能正常使用。而造成发电机组不能启动的原因最为常见的有以下几种情况:

  1、蓄电池故障

  如果按下发电机组启动按键,柴油机缓慢转动,表现为转动无力或者不能转动时,应当马上检查蓄电池。用万用表检查蓄电池电压是否达到额定电压DC24V(江苏星光柴油发电机组蓄电池电压为24V)。科技论文,柴油发电机组。。因发电机平时处于自动状态时其电子控制模块ECM对整个机组状态的监视与EMCP控制面板之间的联络都是要靠蓄电池供电维持。当外部的蓄电池充电器出现故障时,或者蓄电池内部自放电都会造成蓄电池电量得不到补充而引起电压下降。此时必须对蓄电池充电处理。充电的时间视蓄电池的放电情况及充电器的额定电流而定。情况紧急或者蓄电池已经不能充电和不能存电,就必须更换蓄电池。针对以上情况,建议为发电机组配备一台全自动专用充电器,以确保蓄电池时刻保持恒定电压。另外,至少每周对蓄电池进行一次电压测量。对于湿式蓄电池还必须不定期地检查电瓶水,是否在最低和最高刻度线之间,否则就要调整,以免蓄电池产生充电不足或充电时液体溢出。如平时维护不当使蓄电池内部水、酸成分的损失没得到及时补充,易使蓄电池容量下降减少使用寿命。铅酸蓄电池的化学反应原理如下:

  PbO2+2H2SO4+Pb?2PbSO4+2H2O

  副反应H2 O充电1/2O2+2H++2eˉ

  从上反应式可看出,充电过程中存在水分解反应,析出氧气和氢气逸出。这是其需经常加酸加水维护的重要原因。

  2、检查蓄电池接线柱与连接电缆线是否接触良好。

  蓄电池电解液在平时保养时如补充过多,易溢出蓄电池表面腐蚀接线柱增大了接触电阻使电缆线接不良,这样也可能使发电机组不能启动。在这种情况下,可用砂纸打磨接线柱与电缆接头的腐蚀层,然后重新紧固螺丝,让接线柱与电极接线充分紧密接触就可以了。为了避免接线柱再次腐蚀,可在接线柱上加涂润滑脂进行防腐蚀处理。

  3、检查启动马达的正负极电缆线接线是否牢固。在发电机运行时产生震动使接线松动造成接触不良,也会使发电机不能正常启动。对于启动马达本身故障机率较少,但也不能排除。判断启动马达的动作情况可在动启发动机的瞬间用手背试探启动马达的外壳,如启动马达无动静且外壳冰冷,说明马达未动作。科技论文,柴油发电机组。。或是启动马达严重发烫,有股刺激的焦味,则马达线圈已烧毁。修复马达需较长时间建议直接更换。

  4、除了上述电路故障以外,还有可能是供油系统发生故障引起发电机组不能启动。比如,燃油系统中进有空气,这是较常遇到的故障,通常是在更换燃油过滤器滤芯时处理不当(如更换燃油过滤器滤芯后未进行排气工作)引起空气进入。空气随燃油进入管道后,使管道内的燃油含量减少,压力降低,不足使喷油器打开喷嘴达到10297Kpa以上的高压喷油雾化导致发动机无法起动。此时需进行排气处理(江苏星光柴油发电机需用手压泵进行排气工作),待燃油输送泵进油压力达到345Kpa以上时即可。另外,燃油管道堵塞,比如喷油嘴堵塞也会使柴油机不能启动,此时必须对油路加以清洗方能使油路畅通,发电机组才能启动。

  5、柴油机空气系统发生故障导致发电机组不能启动,也是比较常见的。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工作人员疏于管理,不经常对发电机进行维护保养,空气过滤器长期不清理,灰尘等杂物太多,导致空气不能正常供给柴油机而致使发电机组不能正常启动。此时,需要对空气过滤器加以清理或更换,故障得以排除。

  二、发电机组无输出电压

  在日常工作中,发电机组没有输出电压也是比较常见的故障。引起发电机这方面故障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整流器故障,会造成发电机组不仅没有电压输出,而且输出频率都没有显示。科技论文,柴油发电机组。。此时必须更换整流器总成快速排除故障。值得注意的是必须选择与之相匹配的型号。

  2、发电机组线圈烧坏时,会产生明显的胶臭味。用万用表检查,绕组接线端电阻为零(绕线已经烧结造成短路)或者电阻无穷大(绕线已经烧断),此时必须修理或更换线圈绕组或者直接更换发电机。

  3、若是输出电压仪表显示电压正常,而用电设备没有电到,则可能是发电机输出开关故障,更换此开关后,故障得以排除。

  三、除了以上两个方面故障以外,发电机组柴油机外壳渗油也是比较常见的。它主要是由于柴油机缸盖、底壳与缸体之间的垫片损坏或螺丝没按规定紧固造成的。对于此,只须更换垫片或紧固螺丝即可。紧固螺丝时必须注意先中间再向外,先预紧,再按规定力距拧紧(螺丝最大力距为:8N.M),还必须注意要按对角顺序逐一拧紧。缸盖螺丝拆除顺序与安装时相反,即先外后内。

  四、发电机组的日常管理

  上面是发电机组的常见故障分析和处理方法,接下来再谈谈发电机组的日常管理。常言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所有工作,一定要有计划性,采取积极的防范措施,这样在出现意外情况时才能处世不惊,处乱不慌,沉着应对。所以,发电机组的日常维护保养作为最有效的预防措施也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一)首先要制定科学的管理办法,下面是我们物业中心制定的管理办法。并严格执行同样必不可少。

  1、平时发电机房应上锁。在未经部门主管同意,非工作人员禁止进入。这样可避免闲杂人员进入机房因好奇改变发电机的设置状态,如把自动状态改成手动或无意中碰了某个阀门改变阀门状态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科技论文,柴油发电机组。。甚至在市电中断时影响设备运行。

  2、部门管理人员必须熟悉发电机的基本性能及操作,平时应做例行性的检查工作。管理人员对发电机的熟悉及做例行性的检查工作,这样才能及时的发现问题,消除故障隐患。在发电机发生故障时能及时、准确地做出故障判断,提出解决方案,缩短故障解决时间,保证用电设备尽快恢复正常运行。

  3、管理人员须随时了解柴油油量的储备情况是否正常,以及冷却水,机油的液位和粘度、清洁度是否正常。保证发电机能在任何时候市电中断的情况下能及时投入运行,避免不必要的时间延误。

  4、发电机开关平时应置于自动起动状态,争取电力中断时第一时间发电运行,缩短停电时间。

  5、发电机每周做一次的空载试验。时间不得超过15分钟。由于发电机在空载运行时机身温度较低,活塞与气缸壁的配合密封性低,容易出现润滑机油的泄漏,不利于发动机的使用。科技论文,柴油发电机组。。

  6、发电机一旦投入运行,管理人员应立即前往机房检查机组是否运转正常,包括各仪表指示,水温,油量等等,有无异常情况。科技论文,柴油发电机组。。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检查,判断故障是否会影响机组正常运行,如果会对机组产生严重影响必须马上停机检修,及时排除故障,避免电力再次突然中断发生意外事故。对于小故障,则必须做好相关记录,待市电恢复后再进行检修。

  7、确实做好发电机的保养工作,并保存完整的运行记录和保养记录。做好发电机的保养工作才能让发电机处于良好的备用状态;而运行记录和保养记录有利于对隐患的及时发现,也可为解决故障提重要的参考资料。

  8、要做好机房的环境管理工作,保持机房清洁,保持机房通风良好。严禁在机房内堆放杂物,严禁在机房内吸烟。机房内的风力较大,机组在运行时温度高,杂物不仅影响发电机的运行状态;一些易燃的物品很容易在高温下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机房内的消防设施也要经常检查,保持完好。

  (二)有了管理办法,还需要工作人员严格遵照执行才能保证有效的管理,因此在工作中,建议使用以下工作表格,对保养维护工作加以规范。一是《发电机组日巡查记录表》;二是《发电机运行记录表》;三是《发电机组保养记录表》和《发电机组维修记录表》。所有表格每月进行整理并存档管理。

  总之,城市市电日趋稳定的今天,虽然备用发电机组的投入使用已经相对较少了,但是其作为我们生产、生活的后备电源仍然特别重要。只有了解发电机的常见故障才能帮助我们在日常维护和管理中更加快速有效地排除故障;加强日常保养才能预防故障发生,保证设备正常运行,从而尽可能地避免灾害事故发生,保障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