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接Modbus设备演示实例

楼主(2018-12-13):
要想将西门子S7-300PLCModbus设备,就得通过转换器将300Profibus-DP协议转换为Modbus协议,从而连接Modbus设备,做Modbus通讯,大连德嘉的DP-MODBUS这还协议转换器就可以实现将DP协议转换为Modbus协议,DP侧,作为DP从站,Modbus侧,可以做Modbus主站也可做Modbus从站,下面我是以Modbus主站为例,M02型兼容S7-200 PLC做从站,来实现Modbus通讯的。

所需硬件设备及参数说明:

西门子S7-300PLC主站(IP地址192.168.1.30)

DP站号:11

波特率:9600

校验:无校验

重发次数:从站无响应,直接发送下一条指令

等待:500ms

从站站号:10

1个字

大连德嘉M02型兼容S7-200 PLC从站(IP地址192.168.1.10

modbus站号:10

波特率:9600

无校验

起始地址vb1000

DP-MODBUS协议转换器(自带USB调试功能,可通过串口监控软件监控数据)

一、S7-300主站设置

进行硬件组态,将大连德嘉提供的GSD文件安装后,找到对应的文件,添加配置 DP-Modbus 协 议 转 换 器 作 为 PROFIBUS 从 站 点 中 PROFIBUSDP 主站系统(1),本例选取DP从站站号为:11

这里将DP-Modbus的拨码开关拨到11

然后配置 DP-Modbus 协议转换器 的 Modbus RS485 接口,双击 DP-Modbus 图标,设置波特率及相关参数设置,这里将等待回答时间设置成500ms

“波特率”和“校验”:必须设置的和您要连接的 Modbus 从站设备的一致,否则 DP-Modbus 协议转换器和要连接的设备无法通讯。

Modbus报文配置,点击DP-Modbus图标,在槽里插入Modbus报文,1#2#3# 4#5#槽已占用,剩下 34 个槽可随意添加,本例作为Modbus主站,如插入一个1AI read 1 Word4xxxx

然后配置Modbus参数,双击槽位中的“1AI read 1 Word4xxxx

这里要配置Modbus从站地址和起始地址,我这里配置的参数如上图所示

二、M02PLC兼容S7-200从站设置

编写Modbus从站配置程序,并下载

然后将300的DP线插入DP-MUDBUS上,再将DP-MUDBUS上的两根MODBUS线接在200485口上,最后观察数据。

300的监控数据如下:

200的监控数据如下:

可见能通过DP-MODBUS转换器,S7-300能读到兼容S7-200从站设备的数据,这里设置的起始地址是1,因为MODBUS发一下数据占用两个字节,所以从VB1002开始通讯上的。

网友A:
目前项目正需要S7-300接Modbus设备,谢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