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电脑的数据传送

楼主(2018-12-13):
PLC通过什么可以跟电脑发送数据,通过什么指令协议,电脑通过什么软件接收

网友A:
三菱PLC有个专门手记数据的软件好像叫MX Sheet

网友B:
PLC和电脑之间有多种通讯方式,简单地说可以使用串口(如RS232),PLC使用Modbus指令,一般的PLC都具有串口通讯功能,如西门子S7-200Smart的Mpdbus RTU库,直接调用就可以,电脑端用串口调试软件,如Modbus-pull/slave,两边的通讯协议设置一致,一边作主站,另一边作从站 ,就可以进行通讯了。另外也可以用TCP协议。

网友C:
串口就可以了呀,然后电脑下一个串口调试助手,就可以和PLC通信了,MODBUS,自由通信都可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和电脑之间有多种通讯方式,简单地说可以使用串口(...

如果在发送给电脑的时候,还要其他的数据一起发送,怎样判断出电脑所需要接收的数据,是不是还需要给数据给数据加个地址码,功能码,数据区,校验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就可以了呀,然后电脑下一个串口调试助手,就可以和P...

如果在发送给电脑的时候,还要其他的数据一起发送,怎样判断出电脑所需要接收的数据,是不是还需要给数据给数据加个地址码,功能码,数据区,校验码,

网友D:
如果是想利用PLC发来的数据 那就要用另外的PC软件调用端口内的内容了

网友B:
这是必须的,主站在向从站发送信息时,信息需包含从站地址、功能码、寄存器(或I/O)、数据(写数据时需要)、校验码等。从站只能响应,不能主动请求。你可以看看PLC通讯的入门资料,介绍比较详细。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PLC和电脑之间有多种通讯方...

网友E:
多种方式可以实现,串口和以太网口都可以,需要必要的软件 和驱动程序连接成功,即可!

网友F:
一般PLC厂家都会提供上位机开发的解决方法:

三菱:EntQsPlc.DLL / EntAsPlc.DLL

西门子:WinTcpS7.DLL / WinTcpS7_Smart.DLL

欧姆龙:FinsTCP.DLL / FinsUDP.DLL

网友G:
PLC都有自由口协议,根据你需要自动规划协议

网友H:
我的帖子有程序   用串口助手接收

网友I:
你想做什么?

网友J:
正好在找相关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K:
串口和以太网口都可以,但是需要驱动软件 安装驱动程序后连接成功

网友L:
4G工业无线路由器+PLC远程控制网关+DTU+RTU+工业物联远程联网解决方案!生产,技术,以及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