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跳转指令可以往前跳吗

楼主(2018-12-14):
RT

想要实现类似C语言的循环功能

int Z0;

for(Z0<10)

{MOV D0Z0 D100Z0;

Z0++;

}

想用CJ跳转指令往前跳,貌似不可以

请教大神如何做

网友A:
1、CJ可以往前跳,但是要注意结束时机,否则会因为循环时间过长而引发看门狗,从而进入停机。

例如:

snap3.JPG2、PLC指令中有FOR指令,同样请注意循环次数不要过大,否则会引发看门狗故障,即使强制复位看门狗,也会给用户带来不好的体验。

3、最后,即使在C语言中,也避免在For循环体内改变循环参数,这将带来不可预料的结果。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J可以往前跳,但是要注意结束时机,否则会因为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