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辑模式怎么改的

楼主(2018-12-14):
最近不知道怎么了,调了什么东西,就变成下面这样了,点下划线直接退行了,以前不是这样的啊,怎么调回来

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表述,搜到的也就不对路。

网友A:
楼上正解楼上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楼上正解

网友:
确实,点insert后就行了

网友C:
看看,点insert后就行了。

网友D:
这个我在以前也是经常遇到这种困惑,有时甚至关闭工程重新打开

网友E:
正确,经常误点到inster键就会这样,再按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