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的I/O设备点数与I/O点数区别

楼主(2018-12-14):
Q系列的I/O设备点数与I/O点数区别?

就以Q00UCPU为例,它的I/O设备点数是8192,其I/O点数1024,我每在基板上添加一个模块,I/O点数就会根据不同模块而增加对应的16/32/64点等,我实在搞不明白这个I/O设备点数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看你说的意思应该是类似于模块占有点数与本身点数关系,具体还是你说一下才能给你说

网友B:
模块占用地址IO分配和现场设备硬件实际占用IO

网友C:
 大概一个指的是cclink远程网络可用点数,一个指的是基板与扩展基本可用点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