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小型冲床是多少吨位的怎么确认?

楼主(2018-12-14):
计算小型冲床的吨位应根据冲压材料的厚度,及冲压材料来合理计算。下面我们例举一个粗略的计算公式,冲材周长(所冲压产品的外形,有裁刀裁过的位置总和)x抗剪强度(由材料的硬度和材质计算)x材料厚度x1.2(这是一个标准数字,是模具退料缺料的弹簧力)x1.3(预留量),从而计算出小型冲床冲压件的使用吨位,经验比较丰富的话也可以根据经验估算出来。

但是,因为根据模具需要,一般大型冲床模具需要的冲压力较大,安装也需要较大的工作台,所以外形较大、冲头较大的冲床吨位较大;机械式冲床因为需要利用飞轮来存贮动能,以便在剪断或变形金属时转变为较大的力量,所以吨位大的冲床,基本上配有直径较大、较厚的飞轮,如60吨冲床,飞轮直径1米以上,40吨的就要小一点;此外,听工作时冲压的频率(速度)也可以区分吨位大小,因为小吨位冲床冲头行程短,飞轮转速也较快,冲压速度也快,小吨位甚至可以每秒冲压一次,所以根据冲压的声音速度,基本也可以判别冲床或者是小型冲床的吨位大小;接触冲床或者小型冲床冲压工作时间长了就各种型号设备看多了,自然能区分了。

文章来源:小型冲床 www.chongchuang.net.cn

网友A:
你没有见过那种冲压热交换机的冲床:那种冲床速度高达每分钟120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