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态王加载驱动程序失败

楼主(2018-12-14):
组态王新建IO设备的时候,出现加载驱动程序失败,网上查了也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法,请问这个到底要怎么解决?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有木有可能是你本身的软件问题

楼主(2019-01-23):
软件是在亚控官网下的

引用 网友A:
有木有可能是你本身的软件问题

网友B:
记得安装时有“安装组态王程序”和“安装组态王驱动程序”等几个选项,你是不是没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C(2019-03-14):
怎么搞定的   我现在也是那个情况

网友D(2019-07-16):
引用 楼主:
搞定了,谢谢

怎么搞定的,能回答一下吗,谢谢😜

网友E(2021-05-13):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楼主 搞定了,谢谢     内容的回复:怎么搞定的,能回答一下吗,谢谢😜

在安装组态王软件后,没装驱动。驱动在最开始的安装界面中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记得安装时有“安装组态王程序”和“安装组态王驱动程序”等几个选项,你是不是没安装驱动程序

你说的对,是的

网友F(2022-06-15):
楼上好帖!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已解决!

网友G(2024-03-27):
安装驱动后还不行要怎么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