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enum注册之后系统账户变灰了

楼主(2018-12-14):
因为之前设置dcom,注册以后选了交互式,

后来发现并不用配,而且要选那个系统账户,

网友A:
这个我也遇到过,基本上只能重做系统了,但是据我后来调试OPC—DCOM的连接经验,这块好像不影响连接,之前也是百度了N多版本,最后总结了一个可行的版本,一份PDF文件,基本上照着配置都能成功,如有需要,可以邮箱发给你看看!

网友B:
应该还需要注册一个service

网友C:
大神,发份参考下!

另,OPC foundation2.0分x64和x86吗?

64位的操作系统下一直调不通,本机client测试都没问题,联机client测试就职能连上服务器,里面没一个值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遇到过,基本上只能重做系统了,但是据我后来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