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evicenet与外部设备通讯ABB示教器经常报这个警报

楼主(2018-12-15):
事件消息  71300

Device net 网络通讯警告

说明

DeviceNET网络(arg1)上发生少量通讯错误。

用device net 与外部设备通讯 ABB示教器经常报这个警报   求教用什么办法能够解决

网友A:
1、硬件接插件松动;

2、D-Net线缆收到干扰;

3、站点缺失——例如换枪盘更换时出现不同站点硬件切换;

前面2点是选用质量好的接插件、布线信号线与动力分开走线、信号线加屏蔽层

后面这个只能系统设置发生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