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仿真的问题吗

楼主(2018-12-16):
在仿真上模拟这个梯形图,发现M0接通(LDI X2),按下X3,M1为什么不接通呢?我更换位置,或者重新编写,还是出现这个问题,单独拿出去试,没问题?难道有什么不知道的情况让它不接通?梯形图的第六行。换成X4,这个没问题。想不明白了

楼主:
自己找到一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最终主要问题,但是能解决。望自学的借鉴。M后面的数字在整个梯形图中也不能重复,重复的话就会不识别,特别是OUT M--,输出不能重复。

如果有其他解释,希望大家告之,谢谢

网友A:
out重复以最后一个的状态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out重复以最后一个的状态输出吗?

应该是的,模拟仿真上就是以最后一个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