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采集欧姆龙plc数据

楼主(2018-12-16):
欧姆龙plc的finsgateway装好了,用用C#怎么让他跑起来,找了半天找不到串口波特率什么的或ip地址端口设定的地方,有,懂的请指点一下

网友A:
还可以用C#啊,好神奇啊,插个眼过几天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用C#啊,好神奇啊,插个眼过几天来看

这是欧姆龙官方的驱动,有软件没资料没办法整!三菱的资料多几下就搞定了!用这个东西如果设备上有电脑直接可以取消触摸屏!

网友B:
根据欧姆龙FINS协议,通过串口或网口来读取。去官网下载通讯格式和说明。

网友(2024-01-17):
虚心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