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组态问题

楼主(2018-12-16):
我想把触摸屏里面的组态工程上传到电脑里,但总是连接不上。

tpc1061ti屏,组态软件版本7.7,usb转方口数据线,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是不是缺少USB驱动程序

网友B:
俩个原因:1.缺少USB驱动,得看你用得系统

                 2.如果是别人得程序,可能对方在下载得时候设置了 禁止上载 选项。

网友C:
先测试通讯是否正常,如果通讯正常,但是上传不了,那基本上就是人间禁止了上传,别惦记了。 如果通讯测试不正常, 经常USB驱动有问题, 检查驱动及系统的兼容性,还不行的话,建议用以太网口,我的经验是有以太网口就绝不用USB口,USB口速度太慢,再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缺少USB驱动程序

usb口也需要驱动吗?我直接插上就用了,有没有驱动程序可否给发送一份?15153873541@163.com

网友D:
安装软件的时候没有安装驱动,首先插上USB看看电脑有没有反应,然后右击我的电脑选择设备管理器,看看驱动有没有正确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俩个原因:1.缺少USB驱动,得看你用得系统     ...

windows xp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测试通讯是否正常,如果通讯正常,但是上传不了,那基本...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柳红岩  俩个原因:1.缺少USB驱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先测试通讯是否正常,如...

驱动的问题,没装上USB驱动,进入设备管理器,然后自己找到驱动安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缺少USB驱动程序

不需要驱动程序,软件在安装时就有驱动程序。问题原因找到了,是数据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另外的触摸屏,先把画面下到另一个触摸屏,可以正常...

找到原因了。线的问题。我把打印机上的线连接上后就能连接了。但是我买的数据线用到打印机上也没有问题,具体不知道哪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俩个原因:1.缺少USB驱动,得看你用得系统     ...

线的问题。我用打印机线试了一下,能连接上,但是设置了禁止上载。起码能连接上了。我买的那个数据线用的打印机上也能用,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装软件的时候没有安装驱动,首先插上USB看看电脑有没...

线的原因,谢谢您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测试通讯是否正常,如果通讯正常,但是上传不了,那基本...

以太网口怎么用?我怎么用网线插上不行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G(2019-09-17):
建议用以太网口,我的经验是有以太网口就绝不用USB口,USB口速度太慢,再试试吧。

网友H(2020-12-21):
别人的程序的话就别惦记了,没有几个人支持工程上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