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7scu

楼主(2018-12-16):
如何进行串行通信啊,大佬们

网友A:
买一个USB转串口模块,一边插电脑一边插PLC通讯口,软件打开,点击在线,实现了串行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USB转串口模块,一边插电脑一边插PLC通讯口,...

谢谢大佬,请问USB转串口模块是CPU的通信插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