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读多条数据库数据问题

楼主(2018-12-17):
用的是MySQL数据库,用SQLSelect选择到一个有21条记录的选择集,但是都只能读取第一条记录,其他记录都读取不出来,是不是还有那里要设置呢?

以下是命令语句:

SQLSelect( DeviceID, "light", "test", "stationNo='1101'", "" );

\\本站点\NumRows=SQLNumRows( DeviceID );                       //返回值21

按钮一:

long next;

next=SQLNext( DeviceID );     //返回值100,已到最后一条

trace('next=%2d',next);

按钮二:

long first;

first=SQLFirst( DeviceID );   //返回值0,成功

trace('first=%2d',first);

按钮三:

long No;

No=SQLGetRecord( DeviceID,3 );  //返回值100

trace('No=%2d',No);

按钮四

long last;

SQLLast( DeviceID );      //返回值0,成功

trace('last=%2d',last);

按钮四

long prew;

prew=SQLPrev( DeviceID );  //返回值100,ERR 已是第一条

trace('prew=%2d',prew);

按钮五

\\本站点\NumRows=SQLNumRows( DeviceID );   //返回值21

trace('Num=%2d',NumRows);

所有的命令执行后,变量都还是第一条变量的值

我的组态王版本是6.60SP3

网友A:
没有弄过,你可以看看手册查查 对应的命令是什么意思。然后排查问题所在。

楼主:
完全按照例程都不行啊,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命令都是比较简单的

楼主:
有那位大佬用过MySQL数据库与组态王连接的,发发话指导下啊

网友B:
牛逼了,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