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个问题。

楼主(2018-12-17):
想做一个产品的时间比较,但是产品有十几个分类。需求让同一产品进行记时的比较,记时是用计数来做的。例如同一个型号的产品,比较计时,时间长的输出一个信号。

网友A:
能不能说清楚点,时间比较,干嘛用计数器,听不懂什么意思,能不能把图片配合重新描述一下,反正我是没有懂你什么意思。

网友B:
计数周期多少?

根据计数周期设定延时,在延时时间内没有计数信号输入,既是待检产品时间短的,输出检测完成信号。当然,另一个就是时间长的。

网友C:
把单个产品耗用时间记录到连续的一片寄存器区间,直接用搜索指令查找最大值

网友C:
个人不赞同用计数器做时间记录,你可以用脉冲往寄存器加数做时间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说清楚点,时间比较,干嘛用计数器,听不懂什么意思...

楼主:
可以讲解一下吗?我刚入门不太懂。

引用 网友C:
个人不赞同用计数器做时间记录,你可以用脉冲往寄存器加数...

楼主:
大哥帮忙把指令写一下吧。

引用 网友C:
把单个产品耗用时间记录到连续的一片寄存器区间,直接用搜...

楼主:
最长需要720小时。能把指令什么的写出来看一下吗?

引用 网友B:
计数周期多少?根据计数周期设定延时,在延时时间内没有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长需要720小时。能把指令什么的写出来看一下吗?回复...

这么长的计数周期还有必要用PLC吗?普通时间继电器、计数器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