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规电容器的耐压选取

楼主(2018-12-17):
X电容和Y电容是安规电容中比较常见的电容了,在交流电源输入端一般需要增加3个安全电容来抑制EMI传导干扰它们用在电源滤波器里起到电源滤波作用分别对共模差模工扰起滤波作用。那这电容应该怎么选用呢?下面我给大家说说。

一般X电容是在火线和零线抑制之间并联的根据实际需要X电容的容值允许比Y电容的容值大但此时必须在X电容的两端并联一个安全电阻,因为该电容的充放电过程而致电源线插头长时间带电防止电源线拔插时出现触电的情况。

而一般的Y电容是在火线和地线之间以及在零线和地线之间并接的,一般情况下工作在热带的机器要求对地漏电电流不能超过07mA;工作在温带机器要求对地漏电电流不能超过035mA。因此Y电容的总容量一般都不能超4700PF因为这两个电容的位置是非常关键的,一定要选择合格的有安规认证的电容!

安规电容安全等级中允许的峰值脉冲电压过电压等级:X1>25kV ≤40kVX2 ≤25kVX3 ≤12kV安规电容安全等级绝缘类型额定电压范围Y1≥ 250V,耐压8KV; Y2 ≥150V ≤ 300V ,耐压5KV

小编收到客户的问题是:需要承受2000V的浪涌电压峰值。现在采用的是01μFX电容和2200pFY电容,那么这些电容的耐压应该至少达到多少直流耐压100V250V的电容,这些电容是否能够承受浪涌冲击?

这里如是220V系统那就275V的安规电容,380V系统440V的或用2275V串联,浪涌因为小于2.5KV所以就选X2电容。在这里要特别提出几点:1不能用普通电容代替安规电容,必须安规认证的安规电容,这是对生命的负责!2安规电容一般都标有耐压字样但其真正的直流耐压是远高于标识的耐压(标识250V的耐压可高达2KV),因此,使用的时候不要随意使用标称耐压和安规电容一样的普通电容来代用,并且电容是一定需要认证的!

关键词:安规电容,X电容,Y电容

摘要:X电容和Y电容是安规电容中比较常见的电容了,在交流电源输入端一般需要增加3个安全电容来抑制EMI传导干扰它们用在电源滤波器里起到电源滤波作用分别对共模差模工扰起滤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