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怎样与昆仑通态触摸屏之间的modbus通信?

楼主(2018-12-17):
触摸屏作为上位机控制台达的plc还有其他的支持modbus协议的设备,怎样用MCGS软件连接台达plc与触摸屏,因为要用以太网通信,但需要利用modbus来连接,请问该如何连接?

网友A:
modbus RTU 需要走rs485总线,物理层最好用屏蔽电缆,网线也能用但不推荐。

modbus TCP协议可以走网线,触摸屏和PLC必须都有物理接口RJ45,触摸屏PLC系统同时支持MODBUS TCP协议才可以。

先弄清你用的硬件都支持哪些协议(查PLC和触摸屏手册),才好选择怎么通讯

或者反过来,先定下通讯形式,再去找支持的硬件

网友B:
用modbus TCP 走网线来连接没有任何问题,一个位主机,另一个为从机, 定义好本地和远程的IP地址,数据互相传输与控制没任何问题。 官网上都有相应的样例工程下载。当然要都支持modbus TCP 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