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net网络通讯警告,求教

楼主(2018-12-17):
如图  ,ABB机器人示教器经常出现这个报警   ,请教是什么问题,屏蔽线与0V线共地正常。通讯线也单独布置   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19-03-11):
最后楼主查出来是什么原因

网友B:
资料很好,学习一下,谢谢!

早早。学习

网友(2019-09-06):
点击示教器  ABB菜单---输入输出---视图---工业网络   查看device net 运行情况。

检查主计算机,到IO板的通讯接线及终端电阻

网友C:
device net 检查电源各硬件是否有故障,提示下device net地址是8421码格式

网友D(2019-10-18):
可能是线束松动了

网友E:
看看是否有接终端电阻,

网友F:
我们也出现一次这种故障,是电源分配板故障导致的,

网友G(2019-11-27):
查看设备的网线接头,线路,24V电源。

网友H(2020-01-14):
引用 网友F:
我们也出现一次这种故障,是电源分配板故障导致的,

具体怎么解决能分享下吗

网友I(2020-09-28):
谢谢分享,就是下载不了。大家是怎么下载的?

网友I:
谢谢谢诶,我正需要汲取基础知识

网友I(2020-10-29):
感谢分享,目前不能下载,积分累计中

网友I:
支持一下,这个能帮很多人的,尤其我们这些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