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在工作中发出噪音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8-12-17):
 在前面森默小编也提到了伺服电机在工作为什么会发出噪音,既然找出了原因就必须找出方法去解决问题!

 1、增加机械刚性和降低系统的惯性,减少机械传动部位的响应时间,如把V形带更换成直接丝杆传动或用齿轮箱代替V型带。

 2、降低伺服系统的响应速度,减少伺服系统的控制带宽,如降低伺服系统的增益参数值。

 这个情况只是发生噪声,只是不稳定的原因之一,并不一定就是伺服电机质量不好,针对不同的原因,会有不同的解决办法,如由机械共振引起的噪声,在伺服方面可采取共振抑制,低通滤波等方法,总之,噪声和不稳定的原因,基本上都不会是由于伺服电机本身所造成!所以使用我们德欧伺服电机的客户出现类似问题不用太担心了,找出问题就会很快解决,不能自己解决的我们技术也会很快为您解决的哟!更多售后问题可拨打13380254657!

网友A:
除了伺服电机磁缸退磁90%发出噪声问题都有伺服放大器问题产生。或者参数设置问题。如果在发生噪声以前都是正常的突然发生噪声而不会消失,几乎肯定问题发生伺服放大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