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西门子200的程序

楼主(2018-12-17):
求一个程序    开关输出控制阀

                       启动后首先A/C/E阀动作45秒,然后A/C阀动作5秒,之后A/B/C/D阀动作5秒,然后B/D阀动作5秒,之后B/D/F阀动作45秒,然后B/D阀动作5秒,之后A/B/C/D阀动作5秒,然后A/C阀动作5秒,然后从头形成循环。

    停止后再启动后按照之前剩余的时间继续动作。

求求求~~~~~~~~

楼主:
输入只有启动停止两个点

网友A:
你这是老师出的题目?

网友B:
论坛一般情况下是抵制伸手党的。可以有2种方法来解决:

1 自己试着编写一下,遇到什么具体问题(比如某指令的使用,某寄存器的写法等等),拿到论坛里面来讨论。我觉得回复的人应该很多。因为这个题目不难。

2 花钱。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高效。我觉得会有很多人来解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