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系统之五防联锁解析

楼主(2018-12-17):
一、电力系统中的五防

  ①防止误分、合断路器。

  ②防止带负荷分、合隔离开关。

  ③防止带电挂(合)接地线(接地开关)。

  ④防止带接地线(接地开关)合断路器(隔离开关)。

  ⑤防止误入带电间隔。

  电气“五防”功能的实现成了电力安全生产的重要措施之一。随着电网的不断发展,技术的不断更新,防误装置得到不断改进和完善。防误装置的设计原则是:凡有可能引起误操作的高压电气设备,均应装设防误装置和相应的防误电气闭锁回路。

二、高压开关柜的“五防”

  1、高压开关柜内的真空断路器小车在试验位置合闸后,小车断路器无法进入工作位置。(防止带负荷合闸)

  2、高压开关柜内的接地刀在合位时,小车断路器无法进合闸。(防止带接地线合闸)

  3、高压开关柜内的真空断路器在合闸工作时,盘柜后门用接地刀上的机械与柜门闭锁。(防止误入带电间隔).

  4、高压开关柜内的真空断路器在工作时合闸,合接地刀无法投入。(防止带电挂接地线)

5、高压开关柜内的真空断路器在工作合闸运行时,无法退出小车断路器的工作位置。(防止带负荷拉刀闸)

1防止误入带电间隔

2防止带接地线合闸

3防止带负荷合闸

4防止带电挂接地线

5防止带负荷拉刀闸

三、高压开关柜操作的五防

五防,通常指的是高压开关柜的“五防”或者变配电室的“五防一通”。

1、防止带负荷分、合隔离开关。(断路器、负荷开关、接触器合闸状态不能操作隔离开关。)

2、防止误分、误合断路器、负荷开关、接触器。(只有操作指令与操作设备对应才能对被操作设备操作)

3、防止接地开关处于闭合位置时关合断路器、负荷开关。(只有当接地开关处于分闸状态,才能合隔离开关或手车才能进至工作位置,才能操作断路器、负荷开关闭合)

4、防止在带电时误合接地开关。(只有在断路器分闸状态,才能操作隔离开关或手车才能从工作位置退至试验位置,才能合上接地开关)

5、防止误入带电间隔。(只有隔室不带电时,才能开门进入隔室)

变配电室的“五防”即防火、防水、防雷、防雪、防小动物。“一通”即保持通风良好。

电气“五防”功能的实现成了电力安全生产的重要措施之一。随着电网的不断发展,技术的不断更新,防误装置得到不断改进和完善。

防误装置的设计原则是:凡有可能引起误操作的高压电气设备,均应装设防误装置和相应的防误电气闭锁回路。

四、常规防误闭锁装置

常规防误闭锁方式主要有4种:机械闭锁,程序锁,电气联锁和电磁锁。

4.1机械闭锁

是在开关柜或户外闸刀的操作部位之间用互相制约和联动的机械机构来达到先后动作的闭锁要求。机械闭锁在操作过程中无需使用钥匙等辅助操作,可以实现随操作顺序的正确进行,自动地步步解锁。在发生误操作时,可以实现自动闭锁,阻止误操作的进行。机械闭锁可以实现正向和反向的闭锁要求,具有闭锁直观,不易损坏,检修工作量小,操作方便等优点。

然而机械闭锁只能在开关柜内部及户外闸刀等的机械动作相关部位之间应用,与电器元件动作间的联系用机械闭锁无法实现。对两柜之间或开关柜与柜外配电设备之间及户外闸刀与开关(其他闸刀)之间的闭锁要求也鞭长莫及。所以在开关柜及户外闸刀上,只能以机械闭锁为主,还需辅以其他闭锁方法,方能达到全部五防要求。

4.2程序锁(或称机械程序锁)

是用钥匙随操作程序传递或置换而达到先后开锁操作的要求。其最大优点是钥匙传递不受距离的限制,所以应用范围较广。程序锁在操作过程中有钥匙的传递和钥匙数量变化的辅助动作,符合操作票中限定开锁条件的操作顺序的要求,与操作票中规定的行走路线完全一致,所以也容易为操作人员所接受。

程序锁在使用中所暴露的问题是:

①某些程序锁功能简单,只能在较简单的接线方式下采用,由于不具备横向闭锁功能,在复杂的接线方式下根本不能采用;

②具有较灵活闭锁方式的程序锁虽然能满足复杂的接线,但在闭锁方案中必须设置母线倒排锁,使得操作过程十分复杂;

③在大容量的变电站中,隔离开关分合闸采用按钮控制电动机正反转,而程序锁对按钮无法进行程序控制;

④程序锁也需要众多的程序钥匙,由于安装不规范、生产工艺及材料差等问题,使程序锁易被氧化锈蚀、发生卡涩,致使一定时间内失去闭锁功能;

⑤倒闸操作中,分、合两个位置的精度无法保证;

⑥程序锁使用时,必须从头开始,中间不能间断。所以程序锁现在已不采用。

4.3电气闭锁

是通过电磁线圈的电磁机构动作,来实现解锁操作,在防止误入带电间隔的闭锁环节中是不可缺少的闭锁元件。电气闭锁的优点是操作方便,没有辅助动作,但是在安装使用中也存在以下几个突出问题:

①一般来说电磁锁单独使用时,只有解锁功能没有反向闭锁功能。需要和电气联锁电路配合使用才能具有正反向闭锁功能;

②作为闭锁元件的电磁锁结构复杂,电磁线圈在户外易受潮霉坏,绝缘性能降低,增加了直流系统的故障率;

③需要敷设电缆,增加额外施工量;

④需要串入操作机构的辅助触点。根据运行经验,辅助触点容易产生接触不良而影响动作的可靠性;

⑤在断路器的控制开关上,一般都缺少闭锁措施。

4.4微机防误闭锁

微机防误闭锁的原理,微机防误闭锁系统一般由防误主机、电脑钥匙、遥控闭锁控制单元、机械编码锁、电气编码锁及智能锁具等功能元件组成,完全满足电气设备“五防”功能的要求。

系统建立闭锁逻辑数据库,将现场大量的二次电气闭锁回路变为计算机中的防误闭锁规则库,防误主机使用规则库对模拟预演操作进行闭锁逻辑判断,记录符合防误闭锁规则的模拟预演操作步骤,生成实际操作程序。防误主 机按照实际操作程序,根据设备闭锁方式的不同采用以下三种方式进行解锁操作:

1)电脑钥匙解锁;

2)通过遥控闭锁控制单元等直接控制智能锁具解锁;

3)通过通讯接口对监控系统执行解锁。

运行人员按照防误主机及电脑钥匙的提示,依次对设备进行操作。对不符合程序的操作,设备拒绝解锁,操作无法进行,从而防止误操作的发生。通过跟踪现场设备的实际状态、接收电脑钥匙的回传信息,防误主机对当前操作进行确认后,进行下一步操作,直到操作任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