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求编程,谢谢大佬

楼主(2018-12-18):
台达plc运行三天后自动停止,断电重启后不启动,要求输入密码或者修改时间才能启动,怎么编程

网友A(2019-10-19):
有触摸屏吗?有的话直接在屏里做个分期程序,想什么时候停直接在触摸屏设置就行。

网友B:
用万年历做比较

网友C:
玩什么?尾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