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算术运算指令ADDSUBMULDIV

楼主(2018-12-18):
 (1)加法指令ADD  (D)ADD(P)指令的编号为FNC20。它是将指定的源元件中的二进制数相加结果送到指定的目标元件中去。如图1所示,当X0为ON时,执行(D10)+(D12)→(D14)。

图1   加法指令的使用

(2)减法指令SUB  (D)SUB(P)指令的编号为FNC21。它是将[S1.]指定元件中的内容以二进制形式减去[S2.]指定元件的内容,其结果存入由[D.]指定的元件中。如图2所示,当X0为ON时,执行(D10)—(D12)→(D14)。

图2  减法指令的使用

使用加法和减法指令时应该注意:

1)操作数可取所有数据类型,目标操作数可取KnY、KnM、KnS、T、C、D、V和Z.。

2)16位运算占7个程序步,32位运算占13个程序步。

3)数据为有符号二进制数,最高位为符号位(0为正,1为负)。

4)加法指令有三个标志:零标志(M8020)、借位标志(M8021)和进位标志(M8022)。当运算结果超过32767(16位运算)或2147483647(32位运算)则进位标志置1;当运算结果小于-32767(16位运算)或-2147483647(32位运算),借位标志就会置1。

(3)乘法指令MUL   (D) MUL (P)指令的编号为FNC22。数据均为有符号数。如图3所示,当X0为ON时,将二进制16位数[S1.]、[S2.]相乘,结果送[D.]中。D为32位,即(D0)×(D2)→(D5,D4)(16位乘法);当X1为ON时,(D1,D0)×(D3,D2)→(D7,D6,D5,D4)(32位乘法)。

图3  乘法指令的使用

(4)除法指令DIV  (D) DIV (P)指令的编号为为FNC23。其功能是将[S1.]指定为被除数,[S2.]指定为除数,将除得的结果送到[D.]指定的目标元件中,余数送到[D.]的下一个元件中。如图4所示,当X0为ON时(D0)÷(D2)→(D4)商,(D5)余数(16位除法);当X1为ON时(D1,D0)÷(D3,D2)→(D5,D4)商,(D7,D6)余数(32位除法)。

图4   除法指令的使用

使用乘法和除法指令时应注意:

1)源操作数可取所有数据类型,目标操作数可取KnY、KnM、KnS、T、C、D、V和Z.,要注意Z只有16位乘法时能用,32位不可用。

2)16位运算占7程序步,32位运算为13程序步。

3)32位乘法运算中,如用位元件作目标,则只能得到乘积的低32位,高32位将丢失,这种情况下应先将数据移入字元件再运算;除法运算中将位元件指定为[D.],则无法得到余数,除数为0时发生运算错误。

4)积、商和余数的最高位为符号位。

(5)加1和减1指令 加1指令(D) INC (P)的编号为FNC24;减1指令 (D) DEC (P)的编号为FNC25。INC和DEC指令分别是当条件满足则将指定元件的内容加1或减1。如图5所示,当X0为ON时,(D10)+1→(D10);当X1为ON时,(D11)+1→(D11)。若指令是连续指令,则每个扫描周期均作一次加1或减1运算。

图5  加1和减1指令的使用

使用加1和减1指令时应注意:

1)指令的操作数可为KnY、KnM、KnS、T、C、D、V、Z;。

2)当进行16位操作时为3个程序步,32位操作时为5个程序步。

3)在INC运算时,如数据为16位,则由+32767再加1变为-32768,但标志不置位;同样,32位运算由+2147483647再加1就变为-2147483648时,标志也不置位。

4)在DEC运算时,16位运算-32768减1变为+32767,且标志不置位;32位运算由-2147483648减1变为=2147483647,标志也不置位。

网友A:
加减乘除,32位的加减乘除,浮点数的加减乘除,然后每个厂家,有谁可以算算,可以发多少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