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源基本电路系统

楼主(2018-12-18):
一、系统的结构

中港扬盛变频电源采用高频SPWM技术和通用电压型单相全桥逆变电路,选取ICBT功率模块作为开关器件,控制电路采用全数字化设计。

作为开关器件,控制电路采用全数字化设计。输出电压和电感电流通过采样网络,将输入信号转换为TMS320LF2407所需要的电平,接至TMS3201F2407A/D转换口。通过键盘键入所要求的输出电压值、频率值,由SCI模块与DSP实现通讯。得到逆变器当前工作的基准电压信号,经过电压电流调节器获得实际的正弦调制信号,与DSP定时器产生的三角波载波信号相交截,输出带有一定死区的驱动控制信号,经驱动单元进行隔离放大后送到IGBTDSP可以把当前时刻的输出电压、频率值送给单片机并在8LED上显示出来。

为了保证过压、欠压、过流(过载)的情况下能有效地保护功率开关和负载,在本系统中设置了保护电路,一旦出现故障,PDPINT引脚为低电平状态,封锁驱动脉冲控制信号,切断变频电源输出。 SPWM原理在进行脉宽调制时,使脉冲系列的占空比按正弦规律来安排。当正弦值为最大值时,脉冲的宽度也最大,而脉冲间的间隔则最小,反之,当正弦值较小时,脉冲的宽度也小,而脉冲间的间隔则较大,这样的电压脉冲系列可以使负载电流中的高次谐波成分大为减小,称为正弦波脉宽调制。

二、双闭环控制实现

双闭环控制的实现:电压、电流双闭环控制系统是一种多环系统,设计多环系统的一般方法是:从内环开始,逐步向外扩大,一环一环地进行设计。先从电流环入手,设计好电流调节器,然后把电流环看作是电压调节系统中的一个环节,再设计电压环,因此首先进行电流环的设计实现。相应的性能指标为输出功率500VA,功率管开关频率25K,频率变化范围151000Hz,输出电压为220VAC。滤波器参数Lf1.6mHCf2u。双闭环调节系统即以电流为内环、速度为外环的双闭环系统。该双闭环调节系统虽类似直流电动机的双闭环结构,但因无换向器电动机内部电磁参量变化较直流电动机复杂,故电流环设计成三阶系统的二级型结构形式,这样电流环在较好的跟随特性下具有较好的抗干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