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尺做闭环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8-12-18):
各位老师好,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

    我的控制系统里有开环运动控制卡、伺服驱动器(支持全闭环)及电机、光栅尺,我这边还有一个更高精度的玻璃刻度尺,想依据这个刻度尺对光栅尺进行补偿。分别使用以下几种方法,但是效果不理想:

一、将光栅尺接入伺服驱动器,实现全闭环操作,依据规划位置与玻璃尺的误差表,在软件里实现发送规划位置时做补偿;

二、将光栅尺接入开环控制卡,通过软件读取光栅数据,并依据光栅尺与玻璃尺的误差表,在软件里实现电机到位后再做补偿;

后面做实验,验证以上两种方法下观察玻璃尺读数,均显示没有补偿效果。但是第二种方法,在步进电机的系统里是有补偿效果的。

请教各位老师:1、以上两种方法有问题么?2、以上方法如果可行,误差是要考虑两个方向的吧?3、以上方法无效果会和伺服系统参数有关么?4、另外,参考网上一些文献,有讲可以通过采集卡读取光栅信号,然后在软件里进行闭环控制,这种方法可行么?万分感谢~

网友A:
两种方法理论上都是可行的, 是你的补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方法理论上都是可行的, 是你的补偿有问题

我是用两组数据拟合了一个函数,然后根据函数关系补偿的啊?难道需要分段补偿么?

网友B:
1、一般来说,是分段补偿

2、在做补偿表或者补偿函数之前,是否验证了设备定位确实有一致性?或者叫定位重现性范围是多少?

网友C:
多谢楼主的分享。正在学习当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一般来说,是分段补偿2、在做补偿表或者补偿函数之前...

感谢刘老师的回答~之前使用步进系统的时候,设备定位是呈现一致性的,伺服系统这边还要做实验确定;如果是分段补偿的话,我这边尝试离散点按照补偿表补偿,然后任意两点之间使用拟合函数进行补偿,这样是否可行?

楼主:
对: 刘岩利

方法本身没有原则问题,但是您具体实施的细节可能有问题。

1、开环控制卡发完脉冲到伺服电机停止运动,是会有延迟的的,在补偿时是否考虑了足够的延迟?(方案二)

2、您在补偿之前,是否检验过设备本身的位置重现性在什么量级?(方案一、二)

内容的回复!

您在我另一个帖子里的问题,我在这里一起回复:1、这边考虑延迟,主要是读取驱动器返回到控制卡上的到位信号,然后在软件里设置了较小的延迟,使用步进电机这种方式补偿的很好,但是伺服电机就没有效果;2、这个我还要做实验确定

网友B:
对: 1、这边考虑延迟,主要是读取驱动器返回到控制卡上的到位信号,然后在软件里设置了较小的延迟, 内容的回复!

用步进时没有问题,步进的定位重复性可以高于运动分辨率,但是伺服的特性是完全不一样的。您自己做个实验吧,在收到伺服到位信号之后,连续采集光栅尺的坐标数据,采集个50-100毫秒,但看数据有没有波动。多尝试几次,看看这个波动的范围和持续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1、这边考虑延迟,主要是读取驱动器返回...

刘老师,我这边做了实验,50-100毫秒的伺服数据确实有波动,后面的还可以,我在程序里面考虑了这个时间延迟,目前第二种方法是可行的,但是伺服参数确实要调整好。我会再尝试第一种方案,试验之后再请教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1、这边考虑...

这个就是伺服比步进麻烦的地方。您大致找一找您这个系统的实际定位稳定时间,也可以调整伺服参数看看能不能缩小这个稳定时间。总之是确认位置真的稳定了,再做补偿,这个确实是伺服应用比步进麻烦的地方。

网友D(2019-08-23):
可以使用龙门算法来解决补偿问题,将反馈光栅尺和实际运动轴看做龙门的两个运动轴,以光栅尺为主动轴,补偿实际运动轴。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以使用龙门算法来解决补偿问题,将反馈光栅尺和实际运动...

这个思路,感觉好神奇,想不清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不知道您所说的“龙门算法”是一种怎样的算法。但是这个系统中,两个轴(如果认为是两个轴的话)是纯粹的刚性连接,而龙门只要说到补偿,就已经认定两者不是刚性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