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应用指令说明

楼主(2018-12-18):
 (1)指令助记符    FX系列用助记符表示应用指令,如图1所示,每条应用指令都有一个助记符,如“BMOV”为指令助记符,表示“数据块传送”。每条应用指令都由功能编号指定,BMOV的功能编号为FNC 15 。

    第1条指令BMOV处理的是16位指令数据。第2条指令MOV前面的“D”表示处理32位数据,这时相邻的两个数据寄存器组成数据寄存器对,图中指令表示将D21、D20中的数据传送给D23、D22中。

MOV后面的“P”表示脉冲执行。即在X1由OFF变为ON时执行一次,若指令助记符后面没有“P”,则表示连续执行。

(2)源操作数[S]  在可利用变址修改软元件编号的情况时,用带“· ”符号的[S·]表示,有的应用指令无操作数,但多数应用指令有1到4个操作数,在图1中就有3个操作数,其中D11为源操作数。若源操作数不止1个时,可用 [S1·]、[S2·] 表示。

(3)目标操作数[D]    在可利用变址修改软元件编号的情况时,用带“· ”符号的[D·]表示,在图1中, D20即为目标操作数。若目标操作数不止1个时,可用 [D1·]、[D2·] 表示。

(4)其他操作数 m、n    常用来表示常数或源操作数和目标操作数的补充说明。需要注释的项目较多时,可用m1、m2等表示。

网友A:
加油,每个厂家的编程手册上指令每条依次发一个贴,退休时发不完,让后代接着发。

发完PLC的发触摸屏的,真正的是千秋万代的发帖机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每个厂家的编程手册上指令每条依次发一个贴,退休时...

你找出来,这是那本手册里有的,别信口开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