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莱特空压机怎样保养?保养方法步骤有哪些?

楼主(2018-12-18):
  博莱特空压机怎样保养?保养方法步骤有哪些?

  博莱特空压机良好的维护与保养是机组长期正常运行的保证,也是减少零件的磨损和延长压缩机组寿命的前提,因此必须重视日常的空压机维护保养工作。

  所有的维护保养工作必须在停车的情况下进行,并应在起动装置上设一标示牌,其上标明:“正在检修,严禁开车”。同时还应采用下列一项或几项措施将空压机断路,以避免因疏忽或意外而起动空压机:

  1、拉掉保险丝并锁闭保险丝盒盖;

  2、用一锁定机构将主电源开关锁定在脱开的位置;

  3、脱开空压机和驱动机之间的联轴器或其他传达机构;

  空压机的主要日常保养工作如下:

  1、皮带的调整

  新机第一次运转30小时后必须检查皮带,若有太松现象,应立即加以调整,以后每1000小时调整一次。更换皮带时,须所有的皮带一起更换,不得只更换一条皮带,否则张力会不平衡。

  2、空气过滤器的保养

  压缩机每运转500小时,需对空滤芯进行清洁。可用压缩空气从内向外吹除滤芯中灰尘,一般每2000小时更换一次,环境较差则缩短时间。

  3、电气的保养

  电机的风罩和散热翅片需定期清洁,电器线路需定期检查,注意有没有接触不良和线路发热等不正常现象

  4、其他一些日常保养项目,如整机的清洁等

  博莱特空压机保养费用

  空压机长期运转的过程中会产生水垢,油污等,这样就会导致设备堵塞,将使空压机的工作效率降低或影响空压机的性能,缩短使用寿命,能耗增加。特别是在工作环境比较差的情况下,更容易有杂质产生。那么一台空压机多久清洗一次?如何清洗!清洗一次需要多少钱?这些都需要根据机器本身以及用户的使用情况和使用环境共同所决定的。

  空压机的清洗方法,首先将空压机运转几分钟使机器达到常温后再关闭空压机,等待内部压力降低,打开油盖,倒进积碳清洗剂,启动空压机三十分钟左右,放掉旧油。一般每年需要清洗一次,其中积碳清洗剂一瓶450元,人工一次一台300元。

  还有冷却器的清洗也很重要,冷却器的清洗剂一桶600元,主要是把空压机的冷却器拆卸下来对内部的积碳堵塞浸泡两个小时左右和外部灰尘高压水枪的清洗。

  如果机器使用频繁,空压机也需要做全面清洗。特别注重各配件的清洗,包括水气分离器的清洗, 螺杆空压机温控阀的清洗,进气阀的清洗,最小压力阀的清洗,回油单向阀的清洗。每一处清洗所使用的清洗剂和清洗方法都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