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莱特空压机安全操作规范以及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2018-12-18):
  博莱特空压机安全操作规范以及注意事项有哪些?

       一、 在博莱特空压机操作前,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保持油池中润滑油在标尺范围内,并检查注油器内的油量不应低于刻度线值。油尺及注油器所用润滑油的牌号应符合产品说明书的规定。

  2、 检查各运动部位是否灵活,各联接部位是否紧固,润滑系统是否正常,电机及电器控制设备是否安全可靠。

  3、 检查防护装置及安全附件是否完好齐全。

  4、 检查排气管路是否畅通。

  5、 接通水源,打开各进水阀,使冷却水畅通。

  二、 长期停用后首次起动前,必须盘车检查,注意有无撞击、卡住或响声异常等现象。新装机械必须按说明书规定进行试车。

  三、 机械必须在无载荷状态下起动,待空载运转情况正常后,再逐步使空气压缩机进入负荷运转。

  四、 正常运转后,应经常注意各种仪表读数,并随时予以调整,主要数据范围如下:

  1、 润滑油压力应在0.1~0.3MPa,任何情况下不得低于0.1MPa。

  2、 2、Ⅰ级排气压力为0.18~0.2MPa,不得低于0.16MPa ;Ⅱ级排气压力为0.8MPa,不得超过0.84MPa。高压空气压缩机排气不得超过说明书规定值。

  3、 风冷空气压缩机排气温度低于180℃;水冷应低于160℃。

  4、 机体内油温不得超过60℃。

  5、 冷却水流量应均匀,不得有间歇性流动或冒气泡现象。冷却水温度应低于40℃。

  五、 工作中还应检查下列情况:

  1、 电动机温度是否正常,各电表读数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

  2、 各机件运行声音是否正常。

  3、 吸气阀盖是否发热,阀的声音是否正常。

  4、 各种安全防护设备是否可靠。

  六、 每工作2小时,需将油水分离器、中间冷却器、后冷却器内的油水排放一次,储风桶内油水每班排放一次。

  七、 空气压缩机在运转中发现下列情况时,应立即停车,查明原因,并予以排除。

  1、 润滑油终断或冷却水终断。

  2、 水温突然升高或下降。

  3、 排气压力突然升高,安全阀失灵。

  4、 负荷突然超出正常值。

  5、 机械响声异常。

  6、 电动机或电器设备等出现异常。

  八、 正常停车时应先卸去负荷然后关闭发动机。

  九、 停车后关闭冷却水进水阀门。冬季低温时须放尽气缸套、各级冷却器、油水分离器以及贮风筒内的存水,以免发生冻裂事故。

  十、 如因电源终断停车时,应使电动机恢复启动位置,以防恢复供电,由于启动控制器无动作而造成事故。

  十一、 以电动机为动力的空气压缩机,其电动机部分的操作须遵照电动机的有关规定执行。

  十二、 以内燃机为动力的空气压缩机,其动力部分的操作须遵照内燃机的有关规定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