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备用电池问题

楼主(2018-12-18):
松下PLC需要加备用电池吗

网友A:
备份电池是用来保存PLC断电后的数据的,要不要取决于你需不需要保存那些数据,另外没有电池的话也有一部分寄存器是可以断电保持的具体的可以看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备份电池是用来保存PLC断电后的数据的,要不要取决于你...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