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TDesigner3,如何通过一个画面切换显示不同的设备(变频器)

楼主(2018-12-18):
请教,

PLC是三台AB的,用 AB Control/CompactLogix(Tag)方式和三台三菱GOT2715通讯,现在能通信上。

现场有300多台SEW变频器,信息可以采集到AB PLC。

现在需要在三菱的HMI中通过300多个按钮触发一个画面切换显示不同的变频器,这样就省去了做三百多个变频器画面,也方便后期维护。我对三菱的HMI不熟悉,不知道脚本或者配置能不能实现。

简单描述一下,程序里有一些变频器的Tag,比如CPS50,CPS51...BCS50,BCS51...DSS50,DSS51.一共是300多个这种tag用的是同一种UDT.

画面是这样的,一个小画面,显示变频器的一些信息。希望能把这个小窗口当成一个模板来切换显示不同的变频器,通过多个按钮触发。

我尝试在GT Designer3里用按钮的脚本来触发读取变频器信息到GOT2000的内部变量,但是读取不了。可能是格式的问题。AB PLC是放在通道1,测试用脚本读取 网络1、Station3的这台PLC的读取,读不出来,不知道在脚本里应该怎么写这个PLC的Tag地址。

谢谢帮忙!

网友A:
你可以建立300个数组变量(数组变量里面含有变频器相关信息,比如启动,停止,运行监控,运行速度等等信息),通过一个寄存器去访问对应变频器数组,比如寄存器为1,调用变频器1对应的数组,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