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modbus位置模式控制

楼主(2018-12-18):
各位师傅好

    以前做的伺服位置模式控制都是PLC给脉冲和方向信号去控制伺服放大器,也做过PLC通过modbus控制变频器的速度等参数,最近想研究一下伺服电机的modbus控制模式,能找到的资料比较少,有以下问题没有想通:

    增量式的伺服电机每次上电后一般都需要回一次原点,如果用脉冲加方向控制的话,DOG和原点信号都是接到PLC那边去的,输入对应到回原点指令上。那么用Modbus回原点的话,PLC给伺服发一个回原点指令,伺服是怎样知道到原点了的?是否原点信号是要接到伺服放大器上并在放大器上设置该输入点为原点?

    目前用的主要是三菱的PLC和伺服,如果前辈有用其他品牌的产品的话,能否告知有哪些手册有这方面的介绍?我找过三菱,台达,松下的手册都没想清楚

网友A:
关注一下,用外部支持Modbus的运动控制器会不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一下,用外部支持Modbus的运动控制器会不会好一点?

感谢!PLC也是支持modbus的,就是不知道伺服那边是怎么回原点设置的

楼主:
这几天试了下,可以用Modbus进行点动JOG+/-和停止,但是在尝试原点复位的时候没有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