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fx3gaplc的问题

楼主(2018-12-19):
三菱fx3ga-40mr-cm,有电源,pow,run亮,但是输入输出没反应,不亮,也不知道怎么测电压,求大神指点,先查输入,哪里出问题,比如:

1,线有没接错,

2,输入需要外接电源吗?如需怎么接?如不需又怎么接,

3,这个型号输入有显示灯吗?

4,其它

网友A:
1、线有没有接错你需要对照现场图纸。

2、输入需要外接电源,如下图所示:

3、有输入指示灯,输入端子上存在24V电压对应的输入点会亮灯。

4、其他算什么意思?先占位?论坛上提问只有发帖才会重视,这种占位也不会有后续回答。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线有没有接错你需要对照现场图纸。2、输入需要外接电源,如下图所示:3、有输入指示灯,输入端子上存在24V电压对应的输入点会亮灯。4、其他算什么意思?先占位?论坛上提问只有发帖才会重视,这种占位也不会有后续回答。HAVE FUN!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楼主:
谁能告诉我输入外接电源怎么接吗?从PLC取24V接按钮,麻烦画各草图

楼主:
顶起来,求帮助

楼主:
继续顶起来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