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报警浏览构件显示设置问题

楼主(2018-12-19):
报警浏览构件怎么设置?基本的设置我也设置了,就是不显示机台的报警信息,求指教

楼主:
求大佬指教啊

网友A:
数据库添加组对象   然后把需要的加进去      报警数据选择这个组对象

余、

网友B:
2楼说的对,需要把报警的对象添加到组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库添加组对象   然后把需要的加进去      报...

-------------------------已经弄好了  ,跟你说的一样

网友C:
基本属性的实时报警数据添加组对象

网友D(2019-04-04):
数据库添加组对象   然后把需要的加进去      报警数据选择这个组对象

网友E:
我也是这么弄得,但是没有报警显示,逛逛论坛,多找找资料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2楼说的对,需要把报警的对象添加到组对象

网友G(2019-05-13):
把报警的对象添加到组对象

网友H(2019-09-14):
数据库添加组对象   然后把需要的加进去      报警数据选择这个组对象;必须要用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