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系列控制伺服

楼主(2018-12-19):
谁有松下FP系列PLC控制松下伺服的程序,怎么接线。

网友A:
这个说的很笼统呀,无解

网友B:
程序不难,多看看手册,还有伺服是什么品牌,需要接线图你需要提供PLC和伺服品牌

网友C:
a程序不难,多看看手册,还有伺服是什么品牌,需要接线图你需要提供PLC和伺服品牌

网友D:
伺服接线还是PLC接线? 伺服的话可以看看接线图  按照要求就可以

网友E:
伺服的话可以看看接线图  按照要求就可以..

网友F:
具体哪个型号,伺服用的什么,说的具体点,不过官网上有硬件手册可以查的

网友G:
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H:
非常好的参考程序,谢谢分享

网友I:
1.2.4.6.7.脚

网友J:
你这个说的太笼统了,伺服看你需要什么模式,不同模式接线不一样!

楼主:
松下FP-XH C60T   控制松下A6伺服  位置控制模式吧。有没有程序外加接线图纸,我参考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说的太笼统了,伺服看你需要什么模式,不同模式接线...

松下FP-XH C60T   控制松下A6伺服  位置控制模式吧。有没有程序外加接线图纸,我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K:
绝大多数PLC控制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通常是采用单端信号作为驱动方式的。

就是使用公共的5V电源将脉冲段连接在PLC的脉冲输出口,将方向端连在普通的IO口即可

如果你还不懂,就去公众号(工业技术互联)找我,我给你讲解一下,或者你看看我的原创文章

网友L(2019-06-04):
不懂,过来看看,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