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超薄灯箱安装说明

楼主(2018-12-19):
1、确定广告灯箱安装的位置,根据实际情况和灯箱品种确定安装方法

2、测量尺寸:根据灯箱背面的安装孔位置的实际尺寸来确定安装广告灯箱的固定点。

LED超薄灯箱

分以下四种情况:

A、对于墙壁为铝塑板、木版、铁板等可直接用螺丝固定;

B、一般水泥墙或砖墙,先用冲击钻打孔,然后用膨胀螺丝固定

C、对于墙壁表面为瓷砖、大理石、玻璃等,可先用玻璃钻头钻穿表面,再钻膨胀螺丝孔,然后固定广告灯箱。

D、对于需要吊装或悬挂的广告灯箱,在选择好安装位置后,按灯箱安装孔位的实际尺寸来确定安装灯箱的固定点,再安装好吊具,连结地线。

LED超薄灯箱

3、接线:广告灯箱电源线的出口端在背面,若灯箱所配电源在灯箱背面,可剪掉电源线的插头,直接接线,并将电源接头用绝缘的专用套管扎紧;若所配电源在安装灯箱位置以外,可改接灯箱电源的出口线于灯箱边缘,再用三相插头插入所配的电源插座上;

4、固定灯箱 :把广告灯箱的上盖打开,对正固定点安装(即用电钻在灯箱底座电源线位置钻孔,重新装电源线,用水平尺调整成水平状态)

LED超薄灯箱

5、通电试亮,清洁灯箱表面。

广告灯箱安装完好要在不同的角度观看其展示的效果,同时可以对比其他临近商家或同行业的展示风格,(安装完注意检查线路安全性,灯箱的牢固性),亮均LED超薄灯箱制作安装,亚克力标牌制作,水晶灯箱设计安装。

注:导光板灯箱使用电子镇流器,易产生感应电,安装时注意接好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