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LC模拟量模块

楼主(2018-12-19):
1. 什么是单极性、双极性?

什么是单极性、双极性?双极性就是信号在变化的过程中要经过“零”,单极性不过零。由于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是有符号整数,所以双极性信号对应的数值会有负数。在S7- 200中,单极性模拟量输入/输出信号的数值范围是0-32000;双极性模拟量信号的数值范围是-32000-+32000。

2.传感器连接到S7-200 模拟量输入模块(EM231,EM235)有哪些注意事项?

         模拟量输入模块可以通过拨码开关设置为不同的测量方式(电流电压)。模块开关的设置应用于整个模块,一个模块只能设置为一种测量范围;而且开关设置只有在重新上电后才能生效。只能将输入端同时设置为一种量程和格式,即相同的输入量程和分辨率。

         EM235是最常用的模拟量扩展模块,它实现了4路模拟量输入和1路模拟量输出功能。EM235模拟量扩展模块的接线方法,对于电压信号,按正、负极直接接入X+和X-;对于电流信号,将RX和X+短接后接入电流输入信号的“+”端;未连接传感器的通道要将X+和X-短接。

          注意:为避免共模电压,须将M端与所有信号负端连接,未连接传感器的通道要短接。当模拟量输入PLC接收到一个变动很大的不稳定的值时,原因之一:你可能使用了一个自供电或隔离的传感器电源,两个电源没有彼此连接,所以由此产生了一个很高的上下振动的共模电压,影响模拟量输入值。原因之二:可能是模拟量输入模块接线太长或绝缘不好。所以解决方法:1.连接传感器输入的负端与模块上的公共M 端以补偿此种波动。(注意:事前要确定这是两个电源间的唯一连接。如果另外一个连接已经存在了,当再添加公共连接时可能会产生一个多余的补偿电流。)

         当出现模拟量输入PLC接收到信号变化很慢,这可能是你使用了滤波器,可以通过降低滤波采样数,或取消模拟量滤波方式解决。

3.关于EM235是否能用于热电阻测温问题?

     EM235不是用于与热电阻连接测量温度的模块,勉强使用容易带来故障。

4.关于EM235输入校准问题:

     模拟量输入模块使用前应进行输入校准。其实出厂前已经进行了输入校准,如果OFFSET和GAIN电位器已被重新调整,需要重新进行输入校准。其步骤如下:

A、切断模块电源,选择需要的输入范围。

B、接通CPU和模块电源,使模块稳定15分钟。

C、用一个变送器,一个电压源或一个电流源,将零值信号加到一个输入端。

D、读取适当的输入通道在CPU中的测量值。

E、调节OFFSET(偏置)电位计,直到读数为零,或所需要的数字数据值。

F、将一个满刻度值信号接到输入端子中的一个,读出送到CPU的值。

G、调节GAIN(增益)电位计,直到读数为32000或所需要的数字数据值。

H、必要时,重复偏置和增益校准过程。

5. S7-200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是否带信号隔离?
不带隔离。如果用户的系统中需要隔离,请另行购买信号隔离器件。
6. 模拟量信号的传输距离有多远?
电压型的模拟量信号,由于输入端的内阻很高(S7-200的模拟量模块为10兆欧),极易引入干扰,所以讨论电压信号的传输距离没有什么意义。一般电压信号是用在控制设备柜内电位器设置,或者距离非常近、电磁环境好的场合。电流型信号不容易受到传输线沿途的电磁干扰,因而在工业现场获得广泛的应用。电流信号可以传输比电压信号远得多的距离。理论上,电流信号的传输距离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制约:1)信号输出端的带载能力,以欧姆数值表示(如700Ω)2)信号输入端的内阻3)传输线的静态电阻值(来回是双线)信号输出端的负载能力必须大于信号输入端的内阻与传输线电阻之和。当然实际情况不会完全符号理想的计算结果,传输距离过长会造成信号衰减,也会引入干扰。

网友A:
东泽文章不错,有内容,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东泽文章不错,有内容...

这个是需要下载券的,我的不要直接可以复制粘贴

网友C:
记得200PLC还有一些自带模拟量通道的设置,学习了。楼主辛苦了

网友D:
东泽文章不错,有内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