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用一备水泵自动轮换

楼主(2018-12-19):
采用西门子SMART的PLC,做一个稳压泵系统,两台泵,一用一备,用什么方法可以让主备泵到次数自动轮换,(无模拟量),求思路!

网友A:
不是根据压力切换吗?

网友B:
可以根据时间

网友C:
我这有现成的200smart程序 ,自动模式时一台故障自动切换到另外一台,然后可以设定时间 到时间自动切换   手动模式时可以同时开两个水泵 用上升沿和下降沿做的

网友D:
稳压系统,无模拟量?

用的压力开关信号作的泵启/停控制?

我有个气机轮换启/停的程序,置位/复位做的。

A机启动,置位标志位,B机待启动;B机启动,复位标志位,A机待启动...

这么个思路

网友E(2019-03-08):
谢谢老师学习学习,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