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模拟量输入指令问题

楼主(2018-12-20):
求教各位老师,热电阻 0-400度  4-20MA,这个指令用法是这么用吗?想请问下最后的MD20是最后触摸屏可以添加显示的温度吗?这个MW312和MD12 我该怎么理解?求教各位老师。。。。

网友A:
QQ图片20181220114440.pngMD20可以做一个io域显示到hmi或者上位wincc中了,

mw312可以理解位是模拟量输入比如说用iw312传送到mw312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20可以做一个io域显示到hmi或者上位wincc...

太谢谢了老师   ,我做下实验看看

网友B:
第一个块是把你采集到的数据转换为0~1.0的一个数据,第二个块是把你第一个0~1.0的数据扩大到0~400的一个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