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走龙门双驱时候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8-12-20):
设备是通过两个直线电机驱动的龙门结构,我在调试时候遇到一个问题,龙门结构在单轴电机带动时候没有问题,通过柏楚控制卡走双驱时候会有异响,在我降低电机的刚性时候双驱走就没有异响,但是精度不够,这是不是双驱时候电机不同步?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楼主:
第一台机器没有这样的现象,这一台机器调试时候就出现了

网友A:
这还是两个直线电机磁力有些差别,分清异响是那台电机将这台位置增益,速度积分增益,速度比例积分增益往软的方面调整些做试验试试,只有试验才能判断出真正的原因所在,要是试验都不能解决就可能是电机或伺服放大器本身有问题。外部噪声干扰的机会还是很少的。还有就是直线电机在安装时还可能有些高低不平整都会产生异响噪声的产生,判断时观察是那台电机的电流大的而且偏的不符合标准电机既是异响震动的电机。

网友B:
双驱动电机确实有可能出现不同步的现象,同样规格的电机也可能出现不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是两个直线电机磁力有些差别,分清异响是那台电机将这...

基本可以排除安装的问题,因为它是单个电机走时候一点异响都没有,只有双电机一起走才会有异响。而且如果两台电机的增益差别太大也会出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驱动电机确实有可能出现不同步的现象,同样规格的电机也...

不同步的话可以解决吗?是不是只能通过控制卡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手把手教你学习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