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模拟量采集后数值总是变化,没有办法显示到屏幕上

楼主(2018-12-20):
各位高手,求教一个问题PLC是CJ2M  CPU13 模拟量输入是AD042的 采集的模拟量信号是4-20MA的

结果存储的地址数值总是变化,不稳定IO表设定了平均值2次。但是数值总是变化。数值从3000多波动到5000多。外部输入的电流稳定在12MA。求教怎么取一个5000多稳定的数值

网友A:
没用过这个品牌的,来学习下。推荐你仔细看下该PLC和AD模块使用说明书,可能是内部寄存器调用问题。

网友B:
模拟量本身就是不断变化, 你这变化大,看看是不是干扰所致!

网友:
先用2进制瞄一瞄,可能高低位取反了

网友C:
有几种情况,高低位寄存器取反了,或者是采集频率过高(现场存在干扰)。

网友D:
外部输入信号如果一直比较稳定,基本可以排除现场的问题,也可以用信号发生器输出一定的电流进行测试。个人觉得可能是通道故障,换一个AI通道试试。再检查一下程序设置情况,选择的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等。

网友E:
先排除干扰再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外部输入信号如果一直比较稳定,基本可以排除现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部输入信号如果一直比较稳定,基本可以排除现场的问题,...

谢谢,我先去试一下。另外我是电流输入,万用表量电流一直很稳定。用的是屏蔽线,24V电源也是单独供给的。

网友G(2021-02-27):
模拟量传感器要跟PLC共地

网友H:
我做模拟量也经常是遇到,用90和91通道的,程序可以解决嘛?

网友I(2022-04-20):
屏蔽线接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