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NPN或PNP输出使用

楼主(2018-12-20):
有一个数显压力传感器,可以输出PNP信号,电源DC12V,最大负载电流80mA。

请问,我现在不想将它接入PLC,有没有其他器件可以做到:采集该PNP信号并相应驱动12V,100W或者更大的负载?如果自己做放大电路,三极管型号请推荐下。谢谢各位!

网友A:
输出驱动一个12v继电器即可,继电器触点驱动你想要的大功率电器,辅助触点还可以给PLC提供信号。

网友B:
楼主你好,不需要是三极管,就需要一个线圈电压为12VDC的继电器即可(中间继电器或者固态继电器都可以),继电器在电气回路中可以起到放大及隔离作用。你将大电流或者大电压通过触点去实现放大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驱动一个12v继电器即可,继电器触点驱动你想要的大...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不需要是三极管,就需要一个线圈电压为12VD...

感谢王老湿!(为了找到这个湿花了括号这些字同样的时间……)

网友C:
输出驱动一个12v继电器即可,继电器触点驱动你想要的大功率电器,辅助触点还可以给PLC提供信号。

工者,控也

网友:
赞同以上的,用12V继电器最简单方便。

网友D:
我的意见是直接驱动固态继电器,可以直接控制负载(直流负载用DC/DC固态,交流负载用DC/AC)

网友E:
直接用12V继电器最简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赞同以上的,用12V继电器最简单方便。

多谢,已经确定用继电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见是直接驱动固态继电器,可以直接控制负载(直流负...

又多了一种选择,多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12V继电器最简单方便

之前是担心传感器的带载能力不够,继电器不动作。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