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50iE与三菱PLC以太网通信设置

楼主(2018-12-20):
威纶通触摸屏MT8150iE与三菱PLC的以太网通信设置
  威纶通触摸屏MT8150iE自带以太网接口,三菱L06CPC-CM也自带有内置以太网接口,两者之间通过以太网通讯,简单、方便、速度快。很多客户会出现通讯不上,其原因就是参数设置,下面介绍关于通讯参数的设置,触摸屏这里的设置有两点:
  1、对触摸屏本身而言,只需要设置一个IP地址,比如没置为192.168.1.40。
    {这里IP地址是触摸解硬件上设置的,即通电后输入密码(出厂设置密码为111111)在NETWORK选项贞输入的IP,不是在软件上设置的}
  2、对通讯对象PLC而言,IP地址前三段要与触摸屏相同,最后一段不一样,
    例如设置为192.168.1.100,端口号必须设置,设置为4999,还有就是使用协议UDP需要打钩(也可不选根据出厂默认就可以),其他的设置根据通讯情况而设置,由于我们此时使用的L06CPU-CM的内置以太网,所以只需设置IP地址与端口号,当有使用以太网模块时,请参考威纶通与PLC连接手册。

  L06CPU-CM的参数设置,只针对自身设置,1、IP地址设置与触摸屏那里一样192.168.1.100,2、协议选择UDP、打开方式选择MC协议、然后就是端口号设置为4999

 【注意事项】
 1、HMI设置触摸屏软件中选择的PLC型号要与实际应用 的型号一致,IP地址也要一样,与触摸屏的地址前三位一样,最后以为不一样。例如:IP地址192.168.1.__。

 2、通讯的网线要专用的,直接连接需要专用的跳线网线,可以根据威纶通HMI与PLC连接手册相应的产品型号制作;通过集线器连接PLC的一般的网线即可,保证一一对应。

欢迎一起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