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问题比较指令怎么用

楼主(2018-12-20):
如图 四个输出,用比较指令怎么编写或者怎么编写比较方便。另谢

网友A:
读取PLC系统时间,加一个触发命令,当你按下开始测试按钮之后,以当前系统时间和需要测试的累积时间作对比,采用区间比较指令控制输出及转换。

网友B:
可以用计数器,每分钟加1,然后C再多少多少之间是怎样的状态,然后过一个周期把计数器C复位掉就行吧

网友C:
使用PLC系统时钟做比较

网友D:
这个,用汽车灯泡的话,在近光灯、远光灯位置亮度足够啊

网友E:
首先可以根据需要的频率进行计算,得到定时器的值,或者说得到脉冲的频率,至于其他的定时问题,可以用PLC本身的时间寄存器,也可以自己利用定时器+计数器的组合得到自己想要的时间,如欧姆龙PLC,用100ms的定时器,将定时器值设置为600,则这就是一个1分钟的定时器了,然后你再用给一个计数器,当这个定时器计时满时产生一个上升沿,用这个上升沿触发计数器,需要60分就计时60,需要90分就计时90,这个计时是整个过程执行的计时,跟闪烁的频率无关,不能讲这个两个问题搞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首先可以根据需要的频率进行计算,得到定时器的值,或者说...

网友G(2019-02-18):
引用 网友A:
读取PLC系统时间,加一个触发命令,当你按下开始测试按...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计数器,每分钟加1,然后C再多少多少之间是怎样的...

对,不过用plc的震荡时钟来做一个一分钟的计时器会比用T做计时器的误差小,每一个扫描周期都会让T出现一段毫秒误差,长时间的计时器觉得还是用plc内部震荡时钟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