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的调试及操作面板的熟悉

楼主(2018-12-20):
三菱变频器在安装调试前应该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参照使用说明书中的接线要求操作,以及注意事项的熟悉,避免操作上的失误发生.

     一、三菱变频器的空载通电验

      1将变频器的接地端子接地,这一点至关重要。

      2将变频器的电源输入端子经过漏电保护开关接到电源上,异常情况时保护断路作用。

      3检查变频器显示窗出厂显示是否正常,如果不正确,应复位,否则要求退换。

      4熟悉三菱变频器的操作键,如下图三菱A740系列FR-DU07:

1)  运行模式显示

PU:PU运行模式时亮灯

EXT:外部运行模式时亮灯

NET:网络运行时亮灯

2)  显示转动方向

FWD:正转时亮灯

REV:反转时亮灯

如这二信号灯亮灯表示正在动行正转或者反转,如信号灯在闪烁,表示有正转或反转指令,但无频率指令的情况有MRS信号输入时.

3)  MON:监视器显示,监视模式时亮灯

4)  RUN:无功能时亮灯

5)  单位显示(显示设定频率监视器时闪烁)

HZ:显示频率时亮灯

A  : 显示电流时亮灯

V  : 显示电压时亮灯

6)  三菱变频器M旋钮,设置频率,改变参数的设定.

7)  PR/EXT:运行模式切换

PU进行与外部运行模式间的切换,外部运行模式的情况下,按下此键,使运行模式显示的EXT亮灯.(PU:PU运行模式,EXT:外部运行模式)

8)  REV:启动指令反转时按下此键.

9)  FWD:启动指令正转时按下此键.

10) MODE:模式间的切换,切换各设定模式.

11) SET:确定各类设置,如果在运行中按下,监视器将循环显示.

12) STOP/REST:停止运行,也可复位报警.

      二、三菱变频器带电机空载运行

      1.设置电机的功率、极数,要综合考虑三菱变频器的负载工作电流。

      2.设定变频器的最大输出频率、基频、设置转矩特性。如果是风机和泵类负载,要将变频器的转矩运行代码设置成变转矩和降转矩运行特性。为了改善变频器启动时的低速性能,使电机输出的转矩能满足生产负载启动的要求,要调整启动转矩。在异步电机变频调速系统中,转矩的控制较复杂。

      3.将变频器设置为自带的键盘操作模式,按运行键、停止键,观察电机是否能正常地启动、停止。

      4.熟悉变频器运行发生故障时的保护代码,观察热保护继电器的出厂值,观察过载保护的设定值,需要时可以修改。

      三、带载试运行

      1.手动操作三菱变频器面板的运行停止键,观察控制电机运行停止过程及变频器的显示窗,看是否有异常现象,如有异常现象立即停止,检查电路及接线是否正确。

      2.如果启动P停止电机过程中变频器出现过流保护动作,应重新设定加速P减速时间。电机在加、减速时的加速度取决于加速转矩,而变频器在启、制动过程中的频率变化率是用户设定的。若电机转动惯量或电机负载变化,按预先设定的频率变化率升速或减速时,有可能出现加速转矩不够,从而造成电机失速,即电机转速与变频器输出频率不协调,从而造成过电流或过电压。因此,需要根据电机转动惯量和负载合理设定加、减速时间,使变频器的频率变化率能与电机转速变化率相协调。检查此项设定是否合理的方法是先按经验选定加、减速时间进行设定,若在启动过程中出现过流,则可适当延长加速时间;若在制动过程中出现过流,则适当延长减速时间。另一方面,加、减速时间不宜设定太长,时间太长将影响生产效率,特别是频繁启、制动时。

       3.如果变频器在限定的时间内仍然保护,应改变启动P停止的运行曲线,从直线改为S形、U形线或S形、反U形线。

      电机负载惯性较大时,应该采用更长的启动停止时间,并且根据其负载特性设置运行曲线类型。

      4.如果变频器仍然存在运行故障,应尝试增加最大电流的保护值,但是不能取消保护,应留有至少10%~20%的保护余量。

      5.如果变频器运行故障还是发生,应更换更大一级功率的变频器

      6.如果变频器带动电机在启动过程中达不到预设速度,可能有两种情况:

      (1)系统发生机电共振,可以从电机运转的声音进行判断。

      采用设置频率跳跃值的方法,可以避开共振点。一般变频器能设定三级跳跃点。VPf控制的变频器驱动异步电机时,在某些频率段,电机的电流、转速会发生振荡,严重时系统无法运行,甚至在加速过程中出现过电流保护使得电机不能正常启动,在电机轻载或转动惯量较小时更为严重。

      (2)电机的转矩输出能力不够,对于这种情况,可以增加转矩提升量的值。如果达不到,可用手动转矩提升功能,不要设定过大,电机这时的温升会增加。如果仍然不行,应改用新的控制方法,比如日立变频器采用VPf比值恒定的方法,启动达不到要求时,改用无速度传感器空间矢量控制方法,它具有更大的转矩输出能力。对于风机和泵类负载,应减少降转矩的曲线值。

三菱变频器(FR-A700)错误信息

E--- 报警历史

HOLD 操作面板锁定

Er1~4 三菱变频器参数写入错误

rE1~4 三菱变频器拷贝操作错误

Err. 错误

三菱变频器报警

OL 三菱变频器失速防止(过电流)

oL 三菱变频器失速防止(过电压)

RB 再生制动预报警

TH 电子过电流保护预报警

PS PU停止

MT 维护信号输出

CP 参数复制

SL速度限位显示(速度限制中输出)

三菱变频器轻故障

FN 三菱变频器风扇故障

三菱变频器重故障

E.OC1 三菱变频器加速时过电流跳闸

E.OC2 三菱变频器恒速时过电流跳闸

E.OC3三菱变频器减速,停止时过电流跳闸

E.OV1 三菱变频器加速时再生过电压跳闸

E.OV2 三菱变频器恒速时再生过电压跳闸

E.OV3三菱变频器减速,停止时再生过电压跳闸

E.THT三菱变频器过负载跳闸(电子过流保护)

E.THM电机过负载跳闸(电子过流保护)

E.FIN 三菱变频器散热片过热

E.IPF 瞬时停电

E.UVT 不足电压

E.ILF* 三菱变频器输入缺相

E.OLT 失速防止

E.GF输出侧接地故障过电流保护

E.LF 输出缺相

E.0HT 外部热继电器动作

E.PTC* PTC热敏电阻动作

E.OPT 选件异常

E.OP3 通讯选件异常

E. 1~E. 3选件异常

E.PE三菱变频器参数储存器元件异常

E.PUE PU脱离

E.RET 再试次数溢出

E.PE2*三菱变频器参数储存器元件异常

E. 6/CPU错误

E. 7/CPU错误

E.CPUCPU错误

E.CTE三菱变频器操作面板用电源短路

RS-485三菱变频器端子用电源短路

E.P24 DC24V电源输出短路

E.CDO* 输出电流超过检测值

E.IOH* 浪涌电流抑制回路异常

E.SER* 通讯异常(主机)

E.AIE* 模拟量输入异常

E.OS 三菱变频器发生过速度

E.OSD 速度偏差过大检测

E.ECT 断线检测

E.OD 位置误差大

E.MB1~E.MB7制动序列错误

E.EP 编码器相位错误

E.BE 制动晶体管异常检测

E. USB* USB通讯异常

E.11 反转减速错误

E.13 三菱变频器内部回路异常

以上摘自三菱通用变频器FR-A700使用手册(基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