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级、二级、三级配电箱你能说清楚吗?

楼主(2018-12-20):
一级配电箱

就是指的总配电箱。一般位于配电房。一级箱柜采用下进下出线,前开门,主母线采用铜排连接,接触良好,内带计量系统.安全美观,防雨箱顶适合野外工作。

二级配电箱

就是分配电箱,也叫分箱,一般负责一个供电区域。二级箱采用内外门设计,外表喷塑.安全美观,防雨箱顶适合野外工作。

三级配电箱

就是开关箱,只能负责一台设备。所谓的“一机一闸一箱一漏”就是针对开关箱而言的。(现场操作柱)

1. 配电箱配置

箱内配置,建议看下《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规范》,里面对于各级配电箱里面的配置要求说得很清楚。在这里简单说一下;

一级要求配置:总路:总隔离+总断路器或总熔断器;分路:分路隔离+分路漏电保护开关。

二级要求配置:总路:总隔离+总路熔断器或断路器;分路:分路隔离+分路熔断器或断路器。

三级要求配置:隔离+漏电保护器。其中,一级配电中的漏电保护开关,动作电流与动作时间的乘积不大于30毫安秒。三级配电中的漏电保护开关的动作电流不大于30毫安,动作时间不大于0.1秒。

浪涌保护器

一般配置要求:

第一级:一般安装在低压总进线开关处。承受雷击或感应雷击的大电流,可将大量的浪涌电流分流到大地。雷电通流量不低于60KA(三线电压开关型)。

第二级:安装在重要或敏感用电设备的分路配电设备处。一般选用40KA(限压型)。

第三级:安装在用电设备内部电源部分。一般选用20KA或更低(串联式限压型)。

电涌保护器的前端一般都加装熔断器或断路器;

(1)防止雷击而产生的工频续流,对SPD 及其线路的损坏:

(2)方便维护、更换SPD;

(3)防止因SPD老化,而造成线路故障

第一级、第二级必须采用需采用塑壳式断路器或熔断器。第三极可采用分断能力10 KA的微断开关或熔断器

电流等级的配置:

第一级63~80A

第二级40~50A

第三级25~32A

2.配电箱及开关箱的设置

2.1 施工现场的配电系统应设置总配电箱(配电柜)、分配电箱、开关箱实行三级配电,二级漏电保护。

2.2 总配电箱(配电柜)以下可设置若干分配电箱,分配电箱以下可设若干开关箱。

2.3 配电箱、开关箱应采用冷轧钢板制作,钢板厚度为1.2~2.0mm,其中开关箱箱体钢板厚度不得小于1.2mm,配电箱箱体钢板厚度不得小于1.5mm,箱门均应设加强筋,箱体表面应做防腐处理。固定式配电箱、开关箱的中心点与地面的垂直距离应为1.4~1.6m。移动式配电箱、开关箱应装设在坚固、稳定的支架上。其中心点与地面的垂直距离宜为0.8~1.6m。

2.4 配电箱、开关箱内的电器(含插座)应先紧固在金属电器安装板上,不得歪斜和松动,然后方可整体紧固在配电箱、开关箱箱体内。总配电箱(配电柜)也可采用电气梁安装方式。金属电器安装板与金属箱体应做电气连接,就是我们常说的动力柜XL-21;

2.5 配电箱、开关箱内的连接,必须采用铜芯绝缘导线。导线的颜色应为:相线L1(A)、L2(B)、L3(C)相序的颜色依次为黄、绿、红色;N线的颜色为淡蓝色;PE线的颜色为绿黄双色。导线排列应整齐,导线分支接头不得采用螺栓压接,应采用焊接并做绝缘包扎,不得有外露带电部分。

2.6 配电箱、开关箱内必须设N线端子(排)和PE线端子(排),N线端子(排)必须与金属电器安装板绝缘,PE线端子(排)必须与金属电器安装板做电气连接。总配电箱(柜)N线端子排和PE线端子排的接线点数应为n+1(n—配电箱的回路数);分配电箱N线端子排和PE端子排接线点数至少两个以上;开关箱应设N线端子和PE线端子。

2.7 配电箱、开关箱的金属体、金属电器安装板以及电器正常不带电的金属底座、外壳等必须通过PE线端子板与PE线做电气连接,金属箱门与金属箱体均必须采用软铜线做电气连接。

2.8 配电箱、开关箱内电器安装板上电器元件的间距,垂直方向应不小于80mm;水平方向不小于20mm。

2.9 配电箱、开关箱的导线进出口应设在箱体的底面,进出线孔必须用橡胶护线环加以绝缘保护,进出线不得与箱体直接接触;箱体支架的横梁上应预留进出线固定孔。

2.10 配电箱、开关箱外形结构应能防雨、防尘。防护等级开门时不得低于IP21,关门时不得低于IP44。微信搜索:AZPT991建筑水电知识平台 和万千水电工一起学习成长

3.电器元件的选择配置

3.1 总配电箱的电器应具备电源隔离,正常接通与分断电路,以及短路、过载、漏电保护功能。

总配电箱(配电柜)由一个进线单元和一个出线单元组成,或由一个进线单元和数个出线单元组成,装设可见断开点的透明塑壳总断路器和可见断开点的透明塑壳分路断路器及辅助电源故障时能自动断开的辅助电源型分路漏电保护器。每个回路输出端应装设三点接线端子板。

3.2 总配电箱(配电柜)的配出回路数为1~5个回路。

3.3 分配电箱由一个进线单元和数个出线单元组成,装设可见断开点的透明塑壳断路器总开关和可见断开点的透明塑壳断路器分开关及五点接线端子板。

3.4 分配电箱的配出回路数为2~7个回路。

3.5 开关箱由一个进线单元和一个出线单元组成,装设可见断开点的透明塑壳断路器和漏电保护器及五点接线端子板。

3.6 总配电箱(配电柜)、分配电箱、开关箱的可见断开点的透明塑壳断路器均应设置在电源进线端。

3.7 总配电箱应装设电压表、总电流表、电度表。电流表和电度表不得共用一套电流互感器。装设电流互感器时,其二次回路必须与保护零线有一个连接点,且严禁断开电路。

3.8 总配电箱(配电柜)中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大于30mA,额定漏电动作时间应大于0.1S,但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与额定漏电动作时间的乘积不应大于30mA/S。

3.9 开关箱中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不应大于30mA,额定漏电动作时间不应大于0.1S。

3.10 配电箱、开关箱的电源进线端严禁采用插头和插座做活动连接。

3.11 配电箱、开关箱应有名称、用途、分路标记及系统接线图;

4. 用途及作用

4.1 一级配电箱:施工用电配电柜作建筑工地施工用电用,是专门针对工程施工现场情况比较特殊而设计.符合建设部门有关施工用电规范标准。全套产品能组成完整施工用电三级保护系统、达到一机一闸一保护的目的,非常适合各类达标工程采用。一级柜采用下进下出线,前开门,主母线采用铜排连接,接触良好,内带计量系统.安全美观,防雨箱顶适合野外工作。

4.2 二级配电箱:适用建筑工地施工用电,是专门针对工程施工现场情况比较特殊而设计.符合建设部门有关施工用电规范标准。全套产品能组成完整施工用电三级保护系统、达到一机一闸一保护的目的。二级箱采用内外门设计,外表喷塑.安全美观,防雨箱顶适合野外工作。

4.3 三级配电:即在总配电箱下设分配电箱,分配电箱下设开关箱,开关箱下设用电设备,形成三级配电。“两级保护”主要是指采用漏电保护措施,除在末级开关箱内加装漏电保护器外,还要在上一级分配电箱或总配电箱中加装一级漏电保护器,总体上形成两级保护。“一机、一闸、一漏、一箱、一锁”的原则,即严禁同一个开关电器直接控制二台及二台以上用电设备(含插座)。

4.4 临时施工用电箱按有关国家要求一般分三级防护

一级配电箱:可以理解为工地或项目的总配电箱(一般只有1个);

二级配电箱:各楼层或各栋楼的配电箱(按实际);

三级配电箱:即各用电器的最后接线箱,可以活动,可以固定,切记漏电保护开关是最后的,从漏电保护开关接用电器。(要求一机一漏,不能多接)配电箱的要求可以按工程的用电方案,没有的话可以去样板工地看看(例如大项目,一般都很正规);

网友A:
很全面很系统。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