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直连wincc解决方案

楼主(2018-12-20):
使用大连德嘉多功能交换机的朋友们都知道,这种多功能交换机有将西门子S7-200 SMART PLC直连WinCC功能,不用OPC方式来进行连接,直接使用的是S7-300TCPIP这个驱动即可。而且通过多功能交换机来直连WinCC这种方式要别OPC方式稳定的多,通讯速率也相对比较快。

但是有很多客户通过使用多功能交换机与WinCC通讯不上,我们技术也检查了,都没有发现任何有参数设置错误的问题,也和说明书设置的方式一样。那么出现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呢??

通过我们经验,95%的原因在于WinCC安装时没有安装SIMATIC .NET这个插件,这个插件主要是负责工业网络通讯用的,所以建议客户安装下这个插件,然后再次尝试。

网友A(2019-04-18):
这样会方便很多,用200smart的成本也要低一些,属于市场的夹层空间。推广难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会方便很多,用200smart的成本也要低一些,属...

是的,主要是通过这样的方案,能够降低很大的工程成本,而且还是非常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