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510变频器有人懂吗?

楼主(2018-12-20):
请问用一个远传压力表给模拟量信号到变频器,PID控制风机恒压,需要设置哪些参数。还有接线怎么接 0-10V的表

网友A:
利用变频器的PID宏,多看一下说明书。

网友B:
说明书上有的  pid控制  看看 就明白了

网友C:
仔细查看ABB 说明书关于宏的介绍 或者直接拨打ABB 客服电话请教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上有的  pid控制  看看 就明白了

看过了,不大明白呢AI-1是接外部变送器的给定模拟信号是吗,AI2说明书写的是实际信号是什么意思,AI-2干嘛用的呢。还有PID控制时,DI1-DI6怎么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变频器的PID宏,多看一下说明书。

看过了,不大明白呢AI-1是接外部变送器的给定模拟信号是吗,AI2说明书写的是实际信号是什么意思,AI-2干嘛用的呢。还有PID控制时,DI1-DI6怎么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