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筒过胶的问题

楼主(2018-12-21):
        滚筒有一块长方形的区域用来给面纸过胶(只是长方形的四个边有胶,中间区域没有胶),面纸在滚筒下面的皮带上运动,要求滚筒的长方形区域刚好盖在面纸上。效率是2PCS/S.

        用的是欧姆龙的CP1H和安川的伺服   有什么方案可以做到这一点?

        希望大手子们不吝赐教!!!

网友A:
皮带与滚筒同步就行了。主动的用编码器输出信号,对被动的做转速控制。伺服能做到角度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与滚筒同步就行了。主动的用编码器输出信号,对被动的...

    额  没明白  假设滚筒是主动的  一直匀速运动   怎么控制转速 达到皮带上的面纸和滚筒有胶的长方形同时到达底部的效果

网友:
由于是接触面,皮带速度与滚筒速度不得不保持一致。如果不用接触面,估计达不到2PCS/S。这种情况只能控制进纸的速度了.

网友B:
滚筒和皮带都是匀速运动,滚筒按位置(角度)控制,俩个电机走同步,模型环参数设成一致。滚筒需要用辅助轴调整相位,把长方形调整到需要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筒和皮带都是匀速运动,滚筒按位置(角度)控制,俩个电...

嗯  皮带和滚筒速度一致    滚筒的辅助轴是让长方形一致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然后等皮带检测到有面纸了  才让长方形跟着滚筒一起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于是接触面,皮带速度与滚筒速度不得不保持一致。如果不...

网友D:
控制送纸频率。滚筒转一圈送一张面纸,频率这么高不知道有没有滑动,滑动就难办了。(有带真空吸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送纸频率。滚筒转一圈送一张面纸,频率这么高不知道有...

这个面纸在皮带上的间距不一定     而且要求长方形正好能对上面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滚筒和皮带都是...

皮带和滚筒同时转就好,纸面和长方形位置对不上通过辅助轴调整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z...

调整好了,停机再开机做个位置回归程序就能保证每次开机停机相对位置不变了

网友C:
间距不一定怎么控制.....这我就不懂了。我还是上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你这个辅助轴我不是很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控制送纸频率。滚筒转一圈送一张面...

纸的位置不确定辊就不能是主动的。检测纸位置信号控制辊的角度,让辊同步于纸。

网友:
前面装个光纤,下降沿触发,根据皮带速度,算出纸相对于棍的相对位置,这只是做到了采集数据。怎么做补偿....先说下到底是不是接触的,滚筒是不是旋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装个光纤,下降沿触发,根据皮带速度,算出纸相对于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间距不一定怎么控制.....这我就不懂了。我还是上树

坐等大神来答(这种需要辅助轴的机械装置我没见过)